楼主(2011-08-04):
我想找雕刻机机械部分设计的论坛,请推荐,谢谢。

网友A:
呵呵,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木工行业 木材雕刻机不少

网友B:
雕刻机,说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机机械结构,多为龙门式。三轴连动的一个龙门架子。加上一个刀库就行了。
X。Y 就是一个十字工作台。Z轴挂在龙门架上。刀库一般都装在正后方。
系统有专用的精雕系统。也可以用CN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