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4):
我们设备的熔断器没事就崩  还找不到原因 是个电加热炉  接触器上端的三个脚也有融化的痕迹  加热是由固态继电器控制的  每次修好后 能运行很长时间都不出现问题 真是纳闷啦 如何产生的那么大的电流呢?  就一个不到20A的电机打循环,负载是电热棒, 整个车间几乎就它在用电别的都停着呢!!
 上次看到个帖子说电容柜 把熔断器换成断路器后就不崩啦  所以我求教请教各位老师 谢谢啦!!!

网友A:
   20A是电机的电流吗,加热炉功率多大;熔断的是电机的熔断器、还是加热炉的熔断器,或者是二者的总熔断器?
   “接触器上端的三个脚也有融化的痕迹”,应当出现了短路现象。

   熔断器是否可改为断路器,及如何改,需视熔断器在电路中的作用而定。
   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通常会选得偏大一点,能够保护线路就行;另外,需保证熔断器(熔体)的质量。

   可否代替,不给出建议。

网友B:
不计成本的话,只要选型适当完全可以替代。不是我说的,老师就这样教的,理论是断路器和熔断器的三段保护是一致的。速断,短延时,长延时。都是反时效特性。关键是选型的正确性。应用特殊环境下除外。

网友C:
可以,,,就是成本的问题而已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是使用快熔的,不要用断路器~!

网友F:
快溶有一个使用寿命,正常情况下,也在三个月左右会自然溶断。
断路器的好处是可以循环使用。跳掉后再合上去就行了,快溶可能会让你没事也会烦上一阵子。

网友G:
一般的设备都没问题

网友H:
负载不是很大,可以代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固态继电器应该加装的是快熔,这个最好不要用断路器替代
但是普通负载是可以的
用过一次进口的5A断路器来保护110kv变电站设施 据说那个比快熔更保险  但那一个110V/5A的塑壳居然近1万人民币。。。。。

网友K:
这个应该是快速熔断器,我们的加热炉就用的,但是我们的炉子容量大。用断路器替代应该不是很好,因为选型很不好选,标称的参数很难保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啦  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