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 STL指令的不解

楼主(2011-08-04):
各位师傅,最近在看STL,不是很懂,
有一些问题还请帮下,1.当JNB _001跳后 为什么要A BR 有什么作用??
2. SAVE 后CLR  RLO不是为0了么??JNB _002 不是总是跳么??还是JNB这个指令我理解错了,(当带BR位的RLO=0时跳)
A(
     A     M     50.6
     JNB   _001        当带BR位的RLO=0时跳
     L     "sifu".pingyisudu1     //DB2.DBW18
     L     10
     *I
     T     "sifu".pingyisudu     //DB2.DBW34
     AN    OV        //检查溢出
     SAVE    //RLO保存到BR位
     CLR    //清零RLO
_001: A     BR      //与 BR位值
     )
     JNB   _002
     L     "sifu".pingyisudu    //DB2.DBW34
     T     PQW  402
_002: NOP   0

网友A(2011-12-30):
A(
A M 50.6
JNB _001 当带BR位的RLO=0时跳
L "sifu".pingyisudu1 //DB2.DBW18
L 10
*I
T "sifu".pingyisudu //DB2.DBW34
AN OV //检查溢出
SAVE //RLO保存到BR位(有溢出时,BR为0,无溢出时BR为1)
CLR //清零RLO
_001: A BR //与 BR位值(若无溢出BR=1则执行传送指令,若有溢出=0则跳转,另外当M50.6=0时,程序跳转到这里,同时,将RLO=0复制给BR位)
)
JNB _002          RLO为0时跳转(同时将ROL复制到BR位)
L "sifu".pingyisudu //DB2.DBW34
T PQW 402
_002: NOP 0
综上:当M50.6=0或是溢出时,将不会把数据传送DB2.DBW34

以上是我对该程序的看法,另外JNB及JCB会将RLO值复制到BR位中,JC与JCN不会影响BR位。
我是新手,如有错误请指出,楼主可否加我好友,大家共同研究提高,我的QQ:30395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