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发热

楼主(2011-08-04):
各位老师,一台风机,11KW,用3×4mm2电缆地埋,长度15m,运行时电流10A左右,但电缆发热;
         一台水泵,15KW,用3×4mm2电缆地埋,长度15m,运行时电流20A左右,但电缆严重发热;
        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告知。急。

网友A:
电缆小了。长时间工作肯定会发热。电工常识,老师没教你怎么算吗?

网友B:
可能线径不够吧...

网友C:
按常理说4平方线应该够用了,估计电缆缺方~!

网友D:
你用的是不是非标电缆,铜包铜,【及外面是铜水里面是杂质铜,】或者铜线里面夹杂有铝线,用打火机烧一下就能看出,铝线熔点低,发白色,国标电缆,你的选择是对的,不会出现发热现象。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F:
线径要选好,要买质量好一点的国标线子
现在劣质产品太多

网友G:
还是你的电缆有问题,线径应该够用

网友H:
电缆质量一般都不咋地,最好留点富余量!设计时不是按你的现场测量电流值来计算的啊!

网友I:
电缆小了,电流大而引起发热
换大点的电缆

网友J:
电缆是铝材质的?如果是铜材质的,杂质也太多了。电缆材料不到位,就是按照标准正确选择线径也没戏。电缆线的质量也要有保证才对。

网友K:
11KW的用6平方的铜电缆 15KW的用10平方的铜电缆这样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L:
在线的质量不保障的情况下,应该选大一级的,因为现在的企业太聪明了,如果是标准线材,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M:
用的是非标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不是非标电缆,铜包铜,【及外面是铜水里面是杂质铜,】或者铜线里面夹杂有铝线,用打火机烧一下就能看出,铝线熔点低,发白色,国标电缆,你的选择是对的,不会出现发热现象。

网友O:
用的是铝线吗?

楼主:
我用的是铜线,是按载流量算的,但就是电缆发热啊。

网友P:
15KW,最小线径6平方毫米,标准建议值10平方毫米;
11KW,最小线径6平方毫米,标准建议值10平方毫米;

网友Q:
两个都用国标6平方铜心电揽就可以了比须是国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