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变压器的输出是24V 做电源      用36V的接触器怎么也会动作

网友A:
工业上 电压很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输出是24V 做电源      用36V的接触器怎么也会动作

   楼主是说,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36V,控制电路电源是24V吗?
   从楼主的隐含信息推断,可以假设为交流电源:因为变压器的输出是交流,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源常见的也是交流。

   设接触器的工作电压可以低至85%(可查产品说明书),则最低至30.6V仍能够动作;
   而变压器的标称电压是24V,可以测量一下其实际输出电压是多少,包括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变压器次级电压与初级电压有关,空载电压高于负载电压。控制变压器的初级,有的还有抽头可以选择。

   假设情况下,如果空载时,变压器输出电压接近或超过30.6V,又仅带有一个接触器的话,则接触器能够吸合;但电压过低时,接触器的工作就会不可靠。

网友C:
每天多要学习,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