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五线

楼主(2011-08-04):
三项五相制中性点接地电路中,地线与零线用万用表可以量得通吗?阻值大约有多大。如果能量得通那我不用漏电开关照明电路火线回地线是不是也能正常运行勒

网友A:
若将保护接地线当作“工作零线”使用,会造成不安全,所以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地线与零线不能混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项五相制中性点接地电路中,地线与零线用万用表可以量得通吗?阻值大约有多大。如果能量得通那我不用漏电开关照明电路火线回地线是不是也能正常运行勒

三相五线制一般在在进线处做中性点重复接地,当然此处地线与零线是直接接通的,其阻值为零。

之后,零线(N线)与地线(此时称接地保护线,简称PE线)便绝缘分开,不能混用。地线与零线之间的阻值,缺定于地线、零线的截面和距离,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可用万用表测得。

网友D:
三相五相制,一直没彻底弄明白,谁给全面的讲讲啊,谢谢啦

网友E:
地线不可以当零线的,危险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相五相制,一直没彻底弄明白,谁给全面的讲讲啊,谢谢啦

请参阅《区别TN-C、TN-S、TN-C-S、TT、IT接地系统》文章,地址:http://wenku.baidu.com/view/0e33194d2b160b4e767fcf68.html

网友F:
楼主可能是想偷电吧?

网友G:
能混用的话,就还用四线制了

网友H:
三相五线制是通俗点讲就是三条火线(相线),加一条零线(中性线),和一条地线(有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两种形式),总共五条线,在拿电工上岗证时,都有特别强调零线和地线的区别,零地千万不能混用,当三相不平衡时零线是会带电滴,那么接在金属外壳的零线会不会有电是可想而知。如果加装了漏电开关,零地混用漏电开关是会动作滴,处于跳闸状态无法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