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横梁和台面之间是用螺丝连接的,连接件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2011-08-05):
这是一台数控机床,横梁是大理石上面两个突出部分里面是螺丝,估计是在横梁上打穿一个孔,在立柱上也打穿一个孔,台面上也打穿一个孔,用长螺杆连接横梁、立柱、台面,但在台面的底部没有孔,不知螺帽是如何安装的。请指点,谢谢。
这是顶部的螺丝孔。
这些金属是如何固定在大理石上的呢。

网友A:
用胀紧套,然后打树脂

楼主:
这是台面反面的螺母,里面会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楼主:
孔是圆的,里面那个螺母也是圆的,当螺丝杆转动时它不会跟转吗,里面是什么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