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将变化的电压(24V-380V AC)转变为开关量信号?原来想用继电器,可是好像没有在这个电压范围里的通用继电器,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行的办法吗?

如图,电压在24V~380V之间可调,我的目的是检测开关的通断进行计数,开始我的思路是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继电器,开关闭合时继电器得电,根据其常开的闭合来计数(如虚线部分),但在U0改变时就要并联对应伏数的继电器了,这个办法就不可行了,还有别的办法吗?对于电子这块不太清楚,利用光耦相对也陌生,能在图中分析一下吗?谢谢!例如:我测试的开关是24V时,接24V的继电器,当是220的V开关时,接220V的继电器,……

网友A:
以前在学校学变频器的时候好像记得:频率改变的时候电压也能改变,现在反过来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用变频器来控制应该也行吧。
  我是菜鸟,错了请谅解

网友B:
(24V-380V AC)。。。。没想明白

楼主:
忘说清楚了,交流电24V到380V之间可任意调整!

网友C:
你的变化范围有多大呢,还是在某一范围内波动

网友D:
用模数转换器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E:
具体要看你要求电压的分辨率,0.1v一个档次那就简单了(很多钱!几千元),50v一个档次,也好做(几十元搞定),1~10伏一个档次就不好做了,成本问题。

网友F:
不知道用过电压继电器是否可以

网友G:
用一个“恒流源”就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H:
各位,请指教一下,这么宽的电压,我倒想开开眼界,光耦、恒流源如何做到?

网友I:
你是说 “电压在24V~380V之间可调”只要一旦有电压输出,那电压只要24V~380,之间,都需要有个开关信号输出? 如是的话,做这个不难,一个小电路,9个电子元件搞定,但是输出电流不大,500MA的样子

楼主:
你说到恒流源,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滑动变阻器串在继电器里,U0变化时,改变变阻器的值,让继电器始终得到24V的电压,不知可行否?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 “电压在24V~380V之间可调”只要一旦有电压输出,那电压只要24V~380,之间,都需要有个开关信号输出? 如是的话,做这个不难,一个小电路,9个电子元件搞定,但是输出电流不大,500MA的样子

能否画个图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J:
用两个检测开关同时检测,另外做一个固定电压的计数电路,(如24V),一边工作一边检测就不会受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 “电压在24V~380V之间可调”只要一旦有电压输出,那电压只要24V~380,之间,都需要有个开关信号输出? 如是的话,做这个不难,一个小电路,9个电子元件搞定,但是输出电流不大,500MA的样子

能否画个图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谢谢了!

非常期待!!

网友K:
看一看远传压力表的原理,也许给你启发

网友J:
有答案了吗
看到我的回复了没有,也许也帮到你

楼主:
我现在用电流互感器感应线路中的电流,二次侧输出比较小的电压,我测了一下,5~30A输出2.8~20V的电压,然后整流输出直流的3~20V的电压,固态继电器可以在3到20V里工作,不过还得用个中间继电器,例如,在COM4位中接入带负载的开关,开关闭合互感器有感应,固态继电器工作,继电器工作,其常开闭合。如图:现在还在试验,自我感觉好麻烦,各位所说的有些不可行,有些可行的我又不太会,理解不过来,详细些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两个检测开关同时检测,另外做一个固定电压的计数电路,(如24V),一边工作一边检测就不会受影响
你这样是可行的,只是检测的开关不是带电的那个了,要求检测的开关要带电的,呵呵,还是谢谢了~

网友G:
参考电路(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电路(恒流)
我试试~~~谢谢~

网友L:
用小型PLC的模拟量控制就能实现,如海为PLC,或使用一个低价位的智能电力仪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小型PLC的模拟量控制就能实现,如海为PLC,或使用一个低价位的智能电力仪表也可以
使用一个低价位的智能电力仪表
什么仪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电路(恒流)
这个电路电压变化太大,R 要跟着变,而且三极管会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电路(恒流)
这个电路电压变化太大,R 要跟着变,而且三极管会坏的。

是吗?这个电路最低电压在15V左右。最高电压是三极管耐压的0.7左右(只要三极管的耐压足够,电路的最高电压做到1000V也是非常轻松的!)!R 如果要跟着变说明431或者三极管已经坏了!!没有经过实验就靠推测说明你的基本功不足??仔细看看431的基本资料吧!!!!!

网友M:
D\A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电路(恒流)

 这个电路电压变化太大,R 要跟着变,而且三极管会坏的。

是吗?这个电路最低电压在15V左右。最高电压是三极管耐压的0.7左右(只要三极管的耐压足够,电路的最高电压做到1000V也是非常轻松的!)!R 如果要跟着变说明431或者三极管已经坏了!!没有经过实验就靠推测说明你的基本功不足??仔细看看431的基本资料吧!!!!!
非常感谢您!
我的电子电路基础不是很好的,呵呵,我们确实是推测的,
那我看看资料先……

网友G:
利用二极管的特性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