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通讯求助

楼主(2011-08-05):
,还请大侠出手相助,我就是按要求设置的通讯电缆,以前用的好好的,但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每次连接都不行,点击双击刷新出现端口无法打开的提示,希望大家不吝指教啊!小女子忧心如焚,不甚感激啊!谢谢谢谢!

网友A:
连接端口不正确,在电脑管理里面设置端口为COM1端口。

网友B:
你COM口是自带的吗?

网友C:
应该是com口设置问题 或者是你是不是同时使用了其它程序 占用了端口~赋值给plc的地址有没有重复 几台plc 实在不懂,具体加我qq1278198689

网友D:
连接端口不正确,在电脑管理里面设置端口为COM1端口。或者是同时使用了其它程序 占用了端口~赋值给plc的地址,在电脑管理里面设置端口为COM1端口关闭,重新开机后再开启COM1口,同时注意PG/PC接口设置与你的编程电费缆是否一致

楼主:
按各位大侠的意见把com口改成com1了,但在本地连接对话框中选USB就出现未知地址2,选com1就出现很多未知地址,就是没办法进行正常通信啊!还请大家支招啊!谢谢谢谢!

网友E:
搜索下不同的波特率

网友F:
在Windows设备管理里查一下编程电缆占的端口号,在MicroWin中重新设定一下就好了,我使用的是USB口的线,经常在2、4口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