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我手里有一台维修的英威腾变频器,上电显示欠电压(P。OFF),但我测得母线电压检测电路信号正常,到CPU(TSM320)74脚的电压也正常,能进入菜单可以查看和修改!参数,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在此谢过各位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帖呢

网友A:
机器检测到的直流母线电压严重偏低。
缺相信号异常。
220V机器电压等级参数设错。

楼主:
机器从现场拆回来,我就没有恢复过出厂设置,怎么会设置错误呢。谢谢顶帖!

网友B:
那个采样母线电阻 可能已经断开了,  你量的 P+  和P-   是正常的  220V的 310多以上,  380V 的 。537V 左右多吧, 但键盘却显示 POFF 对吧。

你先说下,是那个等级的220 还是 380V的 系列的?

另外   有可能客户动了   厂家  里面的参数  就是最低电压吧,主要一改大的话,也可以报欠压的

网友C:
维修热线13830812651

楼主:
电压等级是380V,上电一开始先出现的是5个8,过一两秒钟会显示POFF出现,参数可以查看,母线电压也能查看,就是一直显示欠压,而且面板显示的母线电压也能达到590V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等级是380V,上电一开始先出现的是5个8,过一两秒钟会显示POFF出现,参数可以查看,母线电压也能查看,就是一直显示欠压,而且面板显示的母线电压也能达到590V都是正常的

那么奇怪的??  能否带我去看下 ,哈哈

楼主:
呵呵 可以带你去看啊,你QQ是多少?

楼主:
我那板子弄好了,是CPU周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D(2012-03-24):
能告诉具体是哪里坏了吗?

楼主:
哈哈 去年就搞定了,我是修着玩的,学习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E:
前几天才修了个英微腾,别的故障,因为手上没有3相电,不好检测,就上了个220/380的变压器,单相的,把底板上的一个光耦直接短掉,就不显示POFF了,否则显示SP1,就是上直流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才修了个英微腾,别的故障,因为手上没有3相电,不好检测,就上了个220/380的变压器,单相的,把底板上的一个光耦直接短掉,就不显示POFF了,否则显示SP1,就是上直流也没问题!
 我的和你的问题不一样的,我的这控制板上的问题,运放部分反馈出问题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