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柜风量变小

楼主(2011-08-05):
求教:22KW电机(ABB的,铭牌上标称额定电流45A),驱动的空调风柜,平时运行电流28A左右,感觉风量明显较少。排除了管道堵塞问题。咋回事。

网友A:
星三角还是变频器控制的呢

网友B:
换个高速一点的电机

网友C:
排风口、进风口都要检查。负载小电流就小。

网友D:
进风口过滤网脏,初效中效使用时间到。

网友E:
如果有风速测试仪,不妨先测一下风速。
不光是通风管道,还有电机本身,如果是有皮带牵引的,那皮带是不是松了,是不是老化了,等等

网友F:
电机达不到额定负载,排除电气故障,原因就在负载。风机是流体设备,首先检查进出口风道是否畅通,不行的话,就加大风叶(配减速机的)转速,另外,可以考虑加大风叶直径。

网友G:
呵呵是不是哪里漏风了,还是皮带长了打滑了,另外转速达到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