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在ifix中,某一台设备出现通讯异常时,ifix会不但在报警栏中显示该设备comm报警,还会显示该设备所属仪表comm报警,而实际上这些仪表的通讯问题是由该设备出问题造成的,所以并不需要仪表进行comm报警,不知怎样能把该设备所属的仪表comm报警取消

网友A:
不知你是怎么样建立设备和仪表报警的,IFIX报不报警,是你做报警时设置的,跟仪表或设备本身有什么关系.你设置了报警,它才报警不是吗

网友B:
对IFIX中不需要报警的不要设置报警

楼主:
在我们目前的系统中,只要要采集数据,就要打开通讯,但设备出故障后却不能单独屏蔽其下数据块的通讯报警,造成每个数据块也出通讯报警问题

网友A:
数据块的通讯报警?你的数据块可以设置通讯报警?那取消这个设置呢

网友C(2011-09-04):
楼主前辈 iFIX中有关于污水处理厂工艺的图吗 有的话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新人刚上路hbywj24@126.com

网友A:
污水处理的工艺不同,设备就不同,你是想找图库吧 BMP的可以网上搜啊

网友D:
报警里面可以设置过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