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电机飞车

楼主(2011-08-05):
请教高手 我厂一台YZR315S-8 75千瓦的天车电机飞车 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的给扫堂了,风扇叶子也碎了。请问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 我自认为轴承不出问题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或是在飞车过程中轴承损坏出现这种请况 请问对吗?
多谢啦

网友A:
记得上学时,飞车的理论内容为电动机在运行中突然失磁造成的,我们这里的天车电动机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请你检查一下电动机的励磁部分吧,这种电动机应该里耐用的。

网友B:
扫堂,有种可能是固定轴承端盖螺栓松动也可能造成扫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