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这两种控制方式哪种更常用,谢谢。

网友A:
我常用VVV/F控制

网友B:
取决于你变频器性能、设备要求及电机运行频率等;

网友C:
前者在电机额定转速以内不能实现恒转矩调节,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调节;后者行。两者区别仅此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现在要控制的对象是输送带,要求不高只要能调节输送带的转速即可,请问用什么控制方式好?听说电梯的变频调速都是用VVV/F控制的多。

网友D:
简单地说: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输出力矩。不过力矩误差挺大的(相比直流机恒流控制而言)。

网友B:
输送带如果你没有在极低的频率下运行,用V/F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用V/F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F:
V/F就可以了

网友C:
传送带驱动的控制采用什么方式,要看具体的工艺要求,如果是重载调速,最好还是矢量控制,如果是一般的调速,而且最低转速大于50额定转速以上,采用V/F控制也行。

网友G:
好高级的系统,输送带也调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好高级的系统,输送带也调速?


呵呵;这个没什么高级的;
十多年前我这边有很多都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