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我的控制柜里边有,工控机,私服,PLC,激光传感器,继电器,电源滤波器,隔离器变压器,开关电源等。。。。。。我现在遇到激光传感器干扰问题。激光传感器在所有器件上电后数据有干扰,私服驱动器断电后干扰消失,所以我给私服驱动器供电上端加了隔离变压器和电源滤波器,干扰还是有,没有改善。现在请教高手同类经验。补充一句,激光传感器通过一个转接盒接入电脑。这些线都是和私服电机的电源和编码器线在现场线槽一起走的。现场都是大型设备。

网友A:
信号线应该和电源线分开布置··信号线采用屏蔽线··

楼主:
我信号线是屏蔽线呀,现场无单独布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