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我对计时器DHOUR指令的用法不是很了解,有哪位师傅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计时器DHOUR指令的用法不是很了解,有哪位师傅能详细说下吗?

你是指FX系列的HOUR还是Q系列的HOUR?

显然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FX系列中,HOUR指令用于计时器,也就是说,用于两个小时时间的比较,大于等于则输出。

而在Q系列中,HOUR指令用于将不大于86399的秒时间转换为小时.分钟.秒数的时间格式。

网友B:
新手 麻烦了
clongx@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