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报过流

楼主(2011-08-05):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F700现在出现只要一给启动信号就跳E。OC1   如何查啊
不接负载也不行,谁有三菱的图纸能给一份吗

网友A:
没图纸,送修吧

楼主:
还是想自己研究一下啊

楼主:
IGBT我测了应该没有坏。

网友B:
是主板有问题,运放C4574不良,三相电压检测,漂移了。

网友C:
空载断电流传感器试试,可以判断是电流传感器问题还是板子上面的问题,先检查电流检测电路,这样慢慢的往上找,最后再检查看看IGBT驱动电路保护的问题。

楼主:
根据楼上的方法,问题已解决了,谢了哈,

网友D:
能不能把经过写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楼上可是有几位的意见啊,

网友E(2012-09-20):
看下驱动电路,主要是那几组滤波电容,其次电容前面的整流管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通电显示正常,运行就报警OC1 请问下楼主是如何处理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B:
三菱EOC1,EOC2,EOC3之类的故障,具有类似的。有CPU板子的,也有驱动板的原因,先替换就能快速分割了。根据对三菱F740,A740系列的维修统计,1400多块,CPU板子的故障占28.8%,驱动板占70%,霍尔传感器及排线占1.2% 推荐三菱维修群:203269047  或者搜索三菱国际(B)群。

网友B:
如果是驱动板,一般的检测是,。。。。。
前提是上电不报警,运行报警,注意是立刻报警。不是运行到1-5HZ的报警。先看看10393,10339的电压。注意有六路输出的,用示波器看波形,你就明白了。

网友B:
三菱的F740,A740驱动板图纸,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