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阻

楼主(2011-08-05):
我想问一下 高压电机水电阻启动 水电阻阻值怎样设定有公式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高压电机水电阻启动 水电阻阻值怎样设定有公式没有啊

将《水电阻阻值的计算方法》 输入百度,得以下地址的答复,要知道更详细时,自己去阅读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fb00a4f14693daef5ef73da9.html

截取你需要部分如下图:

网友A:
有关《水电阻》的知识,请参阅以下地址的文章:http://baike.baidu.com/view/25652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