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请问大家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你们都装在那个盘?为什么我装在C盘还会给我创建个D盘的文件夹啊?以前装在D盘,8.6

网友A:
装D盘了

网友B:
装哪个盘都可以,你D盘中具体出现了什么,正常不会有的

网友C:
应当如楼上所说;
我C盘、D盘都安装过,未见异常。

网友D:
电脑玩得不多?

网友E:
装哪个盘都可以,如果系统区比较紧张的话,建议装在非系统区。

网友F:
不更改路径的话一般默认安装到系统盘内;

网友G:
我直接装C盘了

网友H:
默认安装就行了,装哪个盘影响不大

网友I:
随便哪个盘,只要装好能正常使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