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PLC-200和PLC-300的CPU分别是多少位的?

网友A:
呵呵;
PLC一般是比运算速度、带的点数等;
位数一般对模拟量的分辩率说的;

网友B:
PLC一般是比运算速度、带的点数等;
位数一般对模拟量的分辩率说的;
也有说字长的,比如16位或32位

网友C:
分辨率就是指模拟量的分辨率,12位,16位都可以,看你需要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