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8-06):
想改一套控制,要用120个DI,20个DO点,大家看用s7-200可以不?具体配置?

网友A:
主机最大的有24个输入点;
可以带7个扩展;
120个输入可以实现;

网友B:
224或以上机型,224可以带168路数字IO,226可以带248路数字IO。

以上请查S7-200选型手册。

网友C:
20个DO,用得着120个DI吗,有些DI和DO可以在外围串并联节约I/O点,浪费是犯罪,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个DO,用得着120个DI吗,有些DI和DO可以在外围串并联节约I/O点,浪费是犯罪,朋友。
呵呵,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