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

楼主(2011-08-06):
我们锅炉的引风电机用的是西门子430- 75KW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在一次降频停机过程中电容爆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电压过高了没有?

网友B:
可能为减速停车过程中,出现反发电,使直流回路电压升高,造成电容损坏.如需快速停车,应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C:
同意咸工观点

网友D:
快速降频停机,会不会风机惯性太大了,直流回路电压突然太高,击穿了电容

楼主:
原因 现在也不知道,换了个变频好了!

网友E(2011-09-06):
可能为减速停车过程中,出现反发电,使直流回路电压升高,造成电容损坏.如需快速停车,应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这个观点本人也认同!

网友F:
归咎于变频质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