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输入是X0-X0F,输出是Y0-Y0F,时间继电器是T0-T10(OUT  T*  K*),PLC是三菱Q02H系列的,线接的没问题但连接到PLC后输入没问题,输出却不行,时间继电器T0-T3正常运行但T4-T10却不行,总是1-5之间跳动但不通,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输入是X0-X0F,输出是Y0-Y0F.
你CPU后面放的是什么模块,如果输入输出不是混合模块,是不能这样排地址的,单独一个输入模块也会把Y的地址占用掉

楼主:
CPU后面两个20通道的输入模块,两个输出模块,我只用了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A:
20通道的输入模块,哪有这样的说法
CPU后面具体是什么模块,怎么放置的?

楼主:
不好意思,是十六通道的,那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定义

楼主:
xy应经定义好了,就是时间继电器用T来表示,那么计数器用什么表示

网友A:
计数器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