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请问堆栈指令和出栈指令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就是分支,和继电器的顺序控制有点类似

网友B:
应该是:进栈 MPS 、读栈MRD 、出栈MPP。
从梯形图入手,进行程序分析,哪一步不懂再拿出来问。

网友C:
   若是指MPS等指令,则是2楼所说的分支,不需要特别去理解;也就是形如下图的情况,转换成指令表程序、就看到了;有该指令,就允许类似结构的梯形图。

网友D:
应该是指令表的语言吧

网友E(2011-09-24):
用梯形图来看直观一点,不用想什么进出栈

网友F:
我就是觉得看梯形图时,有时分不清到底是不是堆栈指令和出栈指令。

网友G:
用梯形图就行,这些语句表不用太过用力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