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高压铝电缆每平方跑几个电流?
高压铜电缆每平方跑几个电流?{怎样算}谢谢

网友A:
电流大小与电压高低没有关系,只与电缆的横截面积和安装环境有关~!

网友B:
二楼回答正确。。不过高压的话一般电流不是很大的。。。

网友C:
电流大小与电压高低没有关系,只与电缆的横截面积和安全系数、绝缘强度有关。

网友D:
上面的DX已经回复了,相对而言,高压电缆的载流量要小的多,电缆比较细

网友E:
高压电缆的载流量与电压的关系是反比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