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我们公司一台245KW电机滑块打火后拿下来处理, 安装上启动电机(频敏降压启动,)电机没劲,转换完成后电流瞬间很大,我怀疑滑块上面转子的六根线是不是接错了,但是不会测量怎么两两是一组,请教各位师傅:绕线式电机转子6颗接线头怎么区分?谢谢

网友A:
先确定哪两项是同一个绕组,再确定绕组的首尾端。可以上网查一下具体方法

网友B:
测量方法:

(一)定子三线开路.
(二)测量过程:
1、将电动机一个绕组的两引出线分别接在电流MA表的两表笔上[要用指针表],另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可以将两绕组的首端接在表的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
2、将第三个绕组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
3、验证:将已经判明的三个绕组的首(或尾)端接在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用手旋动电动机转子,电流表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判断正确。
说明:由于电机三绕组不完全对称,连接正确时指针可能仍有极小幅度的偏转,但幅度比不正确时小得多。

网友C:
一般绕线式电动机的定子有三根出线,连接得正确与否只影响转向;转子也有三根出线,接至频敏变阻器也不需要分极性的,不知道你的电机是6颗接线头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