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请问。我家晚上8-11点之间为什么有的时候日光灯会变暗有的时候还会灭掉,电脑重起,节能灯没事,有的租户风扇有时都不转了。整座楼都会发生这个情况,电视很正常的看。空气开关也不会跳闸。我家是出租户。3-4楼是从总电表上另外拉一根线上去的。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对了 3楼上面有个租户有装空调我记得是5级能效的,当时他们用2.5的软线从总电表接上去的用的,跟这个线有关系吗?
今天晚上我用万能表在房间里放那里测一下 大概在170-180多之间有的时候会跳到150

解决了 供电局的来 说是因为我家是处在电缆线的最末端。在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到我家就没什么力量了。。后面搭到另外条电缆晚上电灯什么的都一切正常,电风扇都转的块了很多,谢谢回帖帮助我的师傅们 谢谢

网友A:
有时候用户用大负载的话就会出现这问题,电视有一个电压可以使用的范围,使用在电压波动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看不出来。但电灯由于光的原因在电压波动的情况下,人的眼睛就能发现这情况。在电压波动很大的情况下,灯会灭掉。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偷你电的情况

网友B:
别人家的灯不灭,不能说明他们家的电压不低,有可能是他家的镇流器好~!

网友C:
   见3楼说起,便要问楼主,用的是哪种灯(灯泡)?
   若电视收看正常,其他住户没有这情况,则可怀疑是灯或线路的问题;线路的问题,包括线路及灯座的接触不良等。

网友D:
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不过最先应该查一下线路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见3楼说起,便要问楼主,用的是哪种灯(灯泡)?
    若电视收看正常,其他住户没有这情况,则可怀疑是灯或线路的问题;线路的问题,包括线路及灯座的接触不良等。
 说清楚灯泡

网友F:
这个时间段用大功率电器,这样电压肯定下降

楼主:
说明下 用的是日光灯。我有时候节能灯,日光灯一起开。节能灯没任何不良放映,日光灯灭了,2楼都会发生这个情况。不只是我的房间,对了昨晚我跑去3楼又问了一个房间的人 ,他说她房间也会暗,有是电风扇也转的慢了

楼主:
对了 3楼上面有个租户有装空调我记得是5级能效的,当时他们用2.5的软线从总电表接上去的用的,跟这个线有关系吗?

网友G: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哪家人用的5P空调,当晚上启动时,5P的启动电流相当的大。所以引起你们的灯时亮时暗。很正常。而他却用2。5平方的线小了。只少要用4平方铜钱以上。

网友G:
解决办法就是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哪家人用的5P空调,当晚上启动时,5P的启动电流相当的大。所以引起你们的灯时亮时暗。很正常。而他却用2。5平方的线小了。只少要用4平方铜钱以上。
不是5P,她是5级能效的 一到时间是经常性的闪 ,有的时候灯还会灭掉

网友H:
用电负荷过大,造成电网电压低,用电感镇流器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负荷过大,造成电网电压低,用电感镇流器会出现这种现象。
电感镇流器是什么啊?不懂能解释下吗

网友I:
肯定有大功率用电设备启动造成的

网友J:
这样的原因是你家里 那个时候电压不够,电灯才那样,一般用电器有开关电源供电的电器,就不会那样了

楼主:
今天晚上我用万能表在房间里放那里测一下 大概在170-180多之间有的时候会跳到150。空调有时都会关掉。空调线是从总表上接上来的

网友K:
电压忽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压忽变
怎么解决啊师傅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哪家人用的5P空调,当晚上启动时,5P的启动电流相当的大。所以引起你们的灯时亮时暗。很正常。而他却用2。5平方的线小了。只少要用4平方铜钱以上。
不是5P,她是5级能效的 一到时间是经常性的闪 ,有的时候灯还会灭掉

问题是有的时候电脑都会跟着重起啊

网友L:
根本原因应是那个时间电压太低导致的。

网友M:
找个电工给你从新换线。

网友K:
来个稳压器

楼主:
今天找供电局的来看看。。我估计不是我自己家的线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来个稳压器
整座 楼都是这个情况啊老大,

网友N:
空调启动时电压下降所致,只有将总进线换成大的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空调启动时空调启动时所致,只有将总进线换成大的的线了。
我空调全部都不开,都还会发生这个情况,,今天叫供电局的来另外跳了一条高压线路,等过了晚上11就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K:
管好你自己家就行了

网友O:
检查线路、电压、大功率用电设备。

楼主:
解决了 供电局的来 说是因为我家是处在电缆线的最末端。在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到我家就没什么力量了。。后面搭到另外条电缆,晚上电灯什么的都一切正常,电风扇都转的块了很多,谢谢回帖帮助我的师傅们 谢谢

网友P:
现在的液晶电视的电压90---264V可以用。。。

网友Q(2019-06-18):
这明明就是用电高峰期,电网负荷过大,你家的电压值变小(国家电网220V),你家的电压过低,有可能180V或者150V甚至是110V,也就带不动灯,造成灯具一闪一闪或者是变红变暗,跟用什么线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R:
电压低就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