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1-08-07):
我有一台1.5KW台达变频器上午还用的好好,下午就不转了,我新启动了一下,
只能转到5HZ,我调到60HZ,也只能转5HZ
    参数都正常,是不是变频器坏了。请大家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A:
型号?
上到5HZ,设定大于5HZ时变频器有什么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