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7):
如题    变频器的 限流电阻 怎么计算  即电阻和功率如何取?取多少?

限流电阻有些也怎么叫  启动电阻,  或者充电电阻

 额  比如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  380V的 , 7.5KW的变频器,则限流电阻要取多大啊???

那个电容就按1000微法来算吧,

我看到  国产易能  安普和 施耐德的  功率都是40W的,施耐德的电阻是两个100R/20W的并联,国产的是两个150R/20W的并联。

在此之前我也买了两本,看了  咸庆信老师的   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   还有那本维修,,可咸老师没说怎么计算啊?

如果告诉我们怎么算就好了

在他写的那本维修里,有这么一段  37KW的 要240W/2R的两个并联 ,那这样不是很大吗?480W去啊?

我个人认为 阻值是这样计算吧:   537/变频器的额定电路= 电阻阻值,,而不是 380/变频器额定电路=电阻阻值吧?

可功率呢? 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了???

我曾经拆机过  普传的 30KW  380V的  变频器 ,看到那个水泥电阻的 阻值是 20R/80W   可这个阻值怎么计算的呢??

所以求求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这是根据电容的容量来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电容的容量来配的

那比如 电容是1000微法,然后怎么算啊 ?谢谢啊

网友B:
启动电阻阻值应该没有太硬性的规定,只要功率够用就好。阻值大了,充电就慢些,电容的寿命就长些。阻值小了充电就快些,电容的寿命就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阻值应该没有太硬性的规定,只要功率够用就好。阻值大了,充电就慢些,电容的寿命就长些。阻值小了充电就快些,电容的寿命就短些。

只要功率够用就好
 主要是这个 不好确定啊 。 呵呵。我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C:
我们的变频器90KW的也用2个80W水泥电阻。这个计算方法我还真没注意过呢,可以问问论坛里面咸老师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变频器90KW的也用2个80W水泥电阻。这个计算方法我还真没注意过呢,可以问问论坛里面咸老师怎么计算。

什么牌子的啊?    我已经短信PM 咸老师了, 可还没回我短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变频器90KW的也用2个80W水泥电阻。这个计算方法我还真没注意过呢,可以问问论坛里面咸老师怎么计算。

咸老师没来啊,在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变频器90KW的也用2个80W水泥电阻。这个计算方法我还真没注意过呢,可以问问论坛里面咸老师怎么计算。
和啊尔法的差不多的,我们是一个新公司还没出名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变频器90KW的也用2个80W水泥电阻。这个计算方法我还真没注意过呢,可以问问论坛里面咸老师怎么计算。
和啊尔法的差不多的,我们是一个新公司还没出名呢呵呵

网友D:
哈哈,看来各位都期待咸老师现身,交出限流电阻的计算公式。仿佛咸老师真的是一个高手,出手之时,剑光一闪,能杀敌于无形,其实不是这样的。谢谢各位对本人的高看了!
我手里确实没有什么劳什子公式。日常维修中用不到这个公式的,我也不费心去记这个公式的,只是坏啥换啥,实在是烧糊了看不清原件,则参考相同机型的阻值与功率值大小来修复之。用得着费心耗神地去计算吗?答案明摆着嘛。
但各位对我的期待,还是逼着我学习和探究了一番,想来对充电电阻(或准确点来说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的取值,即是限制电容上电时充电电流大小的,以此保障储能电容和整流模块的安全。因为电容在上电瞬间,有极大的浪涌充电电流,而电容的允许最大充电电流肯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其引脚载流量也有限制的,过大即会损坏电容。整流模块同时也有一个过载范围的,也易造成过流冲击而损坏。好在整流模拟的富裕量较大,内部每只整流二极管只承受额定电流的1/3吧(记不大准),因而这里光考虑电容的充电电流就是了。但时不同容量的,不同供电电压的电容,所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值(还是充电时间、功率损坏、热量等因素),想来也是不容易得出准确值来的,也要不嫌繁琐地细心计算一番的。
其实由于限流充电电路的充电时间常数极小,充电往往在一个周波或几个周波之内,即告完成,对限流电阻的冲击时间极短。所以其电阻的功率值并不是太大。选用限流电阻,只要使限制电容的瞬间充电电流,保证电容不致损坏,也就行了。
另外,同一个功率机型,各制造厂家所取用限流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值也相差极大,如同属18.5kW机型,有的取值为120欧80W(8018F3 普传),有的取值为20欧80W(ALPHA2000 阿尔法),悬殊是如此之大!那么厂家是按什么计算来确定的?厂家肯定依据的不是同一个标准,若有几个标准同时存在,那就说明其实没有什么标准!!我想来想去,搞得头都大了噢。我又考察了多种机型,感觉各厂家的选用值,真的是千差万别,不能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这说明非设计人员的我们要找到一个通用的公式,就更难了。
叨叨了半天,还是未搞出计算公式来,得,总算在网上找到一个计算公式,看下图(屏面截图得到文字图):
但这个公式虽然看起来极正规,但实际好像不能用的。没有哪台变频器(哪怕是几百瓦小功率的)会用到2.2k电阻的(真用到这么大阻值,也就不用再选用20W功率,2W都用不了的)。高兴了一小会,感觉用不上的。没有哪个变频器厂家是按这个公式来选用限流电阻的。
我又将多个限流充电路做一归纳,发现自己可以试着提供一个经验公式(这是一个我自己估摸出的公式,还不是被各位老弟逼出来?!),仅供参考,按此选用电阻,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并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指正为盼。
1、不带直流电抗器的变频器,550/变频器kW,再乘以1.5(经验系数),等于限流电阻的欧姆值;电阻功率值(单位为W)=变频器KW数/1000,再乘以2(经验系数)。
2、带直流电抗器的变频器,因电抗器有抑制电流突变作用,限流电阻的电阻值和功率值可选小一些。电阻值等于上式结果,除以3;功率值=变频器KW数/1000。
比如为30kW变频器选用限流电阻,可取30欧60W。
我按上述经验公式算了几遍,基本上是大差不差,作为维修参考应该可以,但是电工考试用此公式,就是零分噢。
我这种维修工水平的人,只能拿出这种“非标公式”来了,不知各位有没有失望?

网友C:
精辟  咸工

网友A:
充电电阻·
直流回路电容取值:≥60UF*A(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变频器的功率越大充电电阻就越小.反之...
这里面有个充电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来各位都期待咸老师现身,交出限流电阻的计算公式。仿佛咸老师真的是一个高手,出手之时,剑光一闪,能杀敌于无形,其实不是这样的。谢谢各位对本人的高看了!
我手里确实没有什么劳什子公式。日常维修中用不到这个公式的,我也不费心去记这个公式的,只是坏啥换啥,实在是烧糊了看不清原件,则参考相同机型的阻值与功率值大小来修复之。用得着费心耗神地去计算吗?答案明摆着嘛。
但各位对我的期待,还是逼着我学习和探究了一番,想来对充电电阻(或准确点来说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的取值,即是限制电容上电时充电电流大小的,以此保障储能电容和整流模块的安全。因为电容在上电瞬间,有极大的浪涌充电电流,而电容的允许最大充电电流肯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其引脚载流量也有限制的,过大即会损坏电容。整流模块同时也有一个过载范围的,也易造成过流冲击而损坏。好在整流模拟的富裕量较大,内部每只整流二极管只承受额定电流的1/3吧(记不大准),因而这里光考虑电容的充电电流就是了。但时不同容量的,不同供电电压的电容,所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值(还是充电时间、功率损坏、热量等因素),想来也是不容易得出准确值来的,也要不嫌繁琐地细心计算一番的。
其实由于限流充电电路的充电时间常数极小,充电往往在一个周波或几个周波之内,即告完成,对限流电阻的冲击时间极短。所以其电阻的功率值并不是太大。选用限流电阻,只要使限制电容的瞬间充电电流,保证电容不致损坏,也就行了。
另外,同一个功率机型,各制造厂家所取用限流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值也相差极大,如同属18.5kW机型,有的取值为120欧80W(8018F3 普传),有的取值为20欧80W(ALPHA2000 阿尔法),悬殊是如此之大!那么厂家是按什么计算来确定的?厂家肯定依据的不是同一个标准,若有几个标准同时存在,那就说明其实没有什么标准!!我想来想去,搞得头都大了噢。我又考察了多种机型,感觉各厂家的选用值,真的是千差万别,不能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这说明非设计人员的我们要找到一个通用的公式,就更难了。
叨叨了半天,还是未搞出计算公式来,得,总算在网上找到一个计算公式,看下图(屏面截图得到文字图):
但这个公式虽然看起来极正规,但实际好像不能用的。没有哪台变频器(哪怕是几百瓦小功率的)会用到2.2k电阻的(真用到这么大阻值,也就不用再选用20W功率,2W都用不了的)。高兴了一小会,感觉用不上的。没有哪个变频器厂家是按这个公式来选用限流电阻的。
我又将多个限流充电路做一归纳,发现自己可以试着提供一个经验公式(这是一个我自己估摸出的公式,还不是被各位老弟逼出来?!),仅供参考,按此选用电阻,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并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指正为盼。
1、不带直流电抗器的变频器,550/变频器kW,再乘以1.5(经验系数),等于限流电阻的欧姆值;电阻功率值(单位为W)=变频器KW数/1000,再乘以2(经验系数)。
2、带直流电抗器的变频器,因电抗器有抑制电流突变作用,限流电阻的电阻值和功率值可选小一些。电阻值等于上式结果,除以3;功率值=变频器KW数/1000。
比如为30kW变频器选用限流电阻,可取30欧60W。
我按上述经验公式算了几遍,基本上是大差不差,作为维修参考应该可以,但是电工考试用此公式,就是零分噢。
我这种维修工水平的人,只能拿出这种“非标公式”来了,不知各位有没有失望?

呵呵 谢谢咸老师了、精辟啊 ,。

我在慢慢研究下...呵呵

网友E:
   也许,仗着我不懂变频器,说说也许:
   也许有的参数,是在试验、调试时确定的,是经验值、或者根据经验校正;当然开始时,会根据公式或通过其他方法确定一个值。

   但这样说又显得有点不正式吧。
   那么这样说吧,公式本来是有的,但其中有一个系数是经验值,不同具体情况得到的结果 就不一样了。

   不过,感觉咸工说的是实在之言。

网友F:
谢谢咸老师了

网友G(2013-01-20):
感谢感谢,某些也许是在做实验时确定的,没有个标准,纯经验值。加之,某些厂商为节约成本,一点一点的在元器件上面扣价格。咸工说出了我们做技术的人的心声。感谢感谢!

网友H:
10-100欧5-50W不等。好像与电容量成正比。具体计算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