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7):
里面的主板标有 MD204L-409

到底台湾维纶的还是国内授权生产的?我试了步科,三菱机电的TP200组态软件都不能下载。哪了有正确的软件下载地址?急求!

网友A:
看一下下载线接法对不·?再看一下com口设置对不?

网友B:
做文本的厂家太多了,有的兼容,有的不兼容。所以最好是找到原厂家的对应软件了。
不管是哪家的,数据线接上去有通讯,这都会显示的。

网友C:
线确认没有问题?

楼主:
线是好的

网友C:
线是好的,那就软件换个版本的试下;

网友D(2012-05-04):
可能不行。。。

网友E:
这些基本都是用一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