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7):
37千瓦变频器空载面板上显示8A正常吗?

网友A:
当然不正常了,说明检测电流电路有问题了。另外看看不运行还有电流显示吗?也有可能是电流传感器坏了,把传感器线拔掉试试。

网友B:
空载哪里有那么大的电压啊,不正常啦

网友A:
正常空载,变频器的输出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C:
也可以,有时侯电流传感器有一相有些偏差,就会有电流值,只要运行时不过额定电流值就没是,小电流有时三相电流传感器会有一些偏差或者干扰,只要运行时没问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