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1-08-07):
今天我买了一个2。2千瓦的变频器  ,连接一台相同功率的电动机      电动机用三角型接法  变频器就跳闸     但用星型接法就正常    但是频率变的太小的时候有一点  吱  吱的声音      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啊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你的是变频电机吗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是380V是要星形的;

网友C:
380V不搞星形肯定是不行的了

网友D:
首先LZ变频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80V,那么2.2KW的电机一般应该是星接时为380V。
如果是220V,那么改成角接,为220V额定电压,确保电机有额定的输出功率。

网友D:
当然也可以这样用,不过是浪费金钱:
见过一德国设备:用7.5KW的变频驱动4KW的电机,电压等级均为380V。但电机改接成220V的角接,变频的基频电压设置为220V。

网友E:
变频器没有 快速调试 ,要设置好电机的参数,另外你说的,响声,那很正常,变频器 载坡频率调高点,那声音就很小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在下明白了   谢谢赐教

网友F:
如果变频器是220级就要接星形。接成三角形就会过流保护跳闸

网友G:
频率低,转速慢,环境安静了,变频器的载波声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