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11-08-08):
海泰克6600c-s与电脑通讯显示通讯等待超时电脑的端口也改了就是连不上请高手指点。拨码是0011001111用的是USB to rs232新买的线。

网友A:
你的电缆以前在别的HITECH屏上成功通讯过吗?

网友B:
驱动都正确吗?

楼主:
通讯没成功

楼主:
驱动没问题

网友C:
转接器问题 端口设置 编程电缆

楼主:
触摸屏
能不能给说细点

网友D:
没有USB口吗?装上驱动后再连接

楼主:
驱动装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