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单位有一台机器,需要使用变频器控制收集滚筒,控制要求是使用两个电位器控制速度,其中一个设置主频率(最高运行频率)另外一个做上下摆动控制实际运行频率,通过一个端子做启动信号,加两个手动点动正反装信号,也就是通过两个电位器控制速度,一个端子控制启停,两个端子做点动正反转,请问需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查手册的话就不要说了,

网友A:
嘻嘻,现在哪有现成的、免费的午餐呢?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