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我要做个项目,用电机驱动滚珠丝杠带动工作台旋转,用数字I/O卡输出脉冲控制电机转速,选步进电机好呢还是伺服电机好?
用细分型步进电机驱动器能否解决步进电机低速振动的问题?

网友A:
我这次用步进电机把伺服给打败了。伺服怎么都做不出我的精度,换上步进电机,立马搞定。
但是这个要情况了,我说的也不是通用,不是所有的机器都适用我说的方式。
先前因为一款产品步进电机做不出来,装上伺服电机,这个产品就做出来了,但现在这款产品,伺服又没有做出来。

网友B:
精度不是太高的话,步进选择容量足够大,步进也是可以做出来。

网友C:
可以试一下;不行再换伺服;

楼主:
用什么控制伺服电机比较好?最好不用PLC不会用,用运动控制卡?数字I/O卡能不能做到?

网友D:
偶的感觉要看你的负载多大,速度多快,如果要高速大负载建议最好选伺服,不然用步进即经济又实用,担心低速振动,可以私下沟通,呵呵,不在这里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