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松下FP-X型PLC如何读取拨码开关输入的数字?
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拨码开关有四根线,对应数字的BCD码,把这四根线接入PLC就OK了。

楼主:
欧姆龙可用ANDW(34) - Logical AND指令读取拨码开关数字,松下FP-X型PLC有相应指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BIN指令即可读取

读取的是BCD码,转化成的是二进制码?

网友D:
真是有才了,现在的文本才几块钱啊。PLC多少钱啊?
要这么多IO口,己经比文本贵了

网友E:
用文本要方便的多;
价格也低;

网友F:
用文本要方便的多;

网友G:
不知道,那么多开关量输入靠文本能解决吗?

楼主:
上图是欧姆龙读取拨码开关输入的数字程序截图,松下PLC具体用那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