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变频器的安装环境
1.1  安装环境要求
(1) 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室内场所,环境温度要求在-10ºC~40ºC的范围内,如温度超过40ºC时,需外部强制散热或者降额使用。
(2) 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多尘埃、有飘浮性的纤维及金属粉末的场所。
(3) 严禁安装在有腐蚀性、爆炸性气体的场所。
(4) 湿度要求低于95%RH,无水珠凝结。
(5) 安装在平面固定振动小于5.9米/秒²(0.6G)的场所。
(6) 尽量远离电磁干扰源和对电磁干扰敏感的其它电子仪器设备。
1.2  安装方向与空间
(1) 一般情况下应立式安装。
(2) 安装间隔及距离最小要求,如图3-1所示。
(3) 多台变频器采用上下安装时,中间应用导流隔板

2 变频器面板的拆卸和安装
拆卸:用十字螺丝刀把四个螺钉卸下来,即可卸下壳体。
安装:将安装螺孔对齐后,上好螺钉即可。
3 变频器配线的注意事项

           注意
(1) 接线前,确保已完全切断电源10分钟以上,否则有触电危险。
(2) 严禁将电源线与变频器的输出端U、V、W连接。
(3) 变频器本身机内存在漏电流,为保证安全,变频器和电机必须安全接地,接地线一般线径为3.5mm²以上铜线,接地电阻小于10Ω。
(4) 变频器出厂前已通过耐压试验,用户不可再对变频器进行耐压试验。
(5)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可加装电磁接触器和吸收电容或其它阻容吸收装置,如图3-3。
(6) 为提供输入侧过电流保护和停电维护的方便,变频器应通过中间断电器与电源相连。
(7) 继电器输入及输出回路的接线(X1~X6、FWD、REV、OC、、DO),应选用0.75mm²以上的绞合线或屏蔽线,屏蔽层一端悬空另一端与变频器的接地端子PE相连,接线长度小于50m。

              危险
(1) 确保已完全切断变频器供电电源,操作键盘的所有LED指示灯熄灭,并等待10分钟以上,然后才可以进行配线操作。
(2) 确认变频器主回路端子P+、P-之间的直流电压值在降至DC36V以下后,才能开始内部配线工作。
(3) 只能由经过培训并被授权的合格专业人员进行配线操作。
(4) 通电前注意检查变频器的电压等级是否与供电压的一致,否则可能造成人
员伤亡和设备损坏

网友A:
详细的基础资料。

网友B:
一般现场很难做到如文章中那样,现在变频器也没有那么娇气了

网友C:
变频器的工作环境要求不是很高
至少我这的国产变频器没有那么注重保养和维护

楼主:
现在的变频器就是越方便越好,质量也越好。希望能学习和参考一下给大家。共同交流交流。市场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