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我这里有两台三肯的变频器现在一上电就显示OH过热,变频器的风扇我也换了,变频器的温度现在也很正常就是复位不了,总是显示过热,求各位老师给指导一下

网友A:
这里能帮你解决QQ:61135707,电话:15865223833

网友B:
温度检测元件故障,看一下是触点式还是热敏电阻,再着手修理。

网友C:
先测量一下变频器的温度开关是常开式的还是常闭式的,可以先断开温度开关上电如果还是OH那就说明是常开式的,反之则是常闭式。如果用的热敏电阻的话也可以用电阻档判断一下电阻值的情况,最好是用电烙铁一边给电阻加点温度一边量。这样可以排除是温度开关或热敏电阻、板子信号放大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