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一般理解:20000KVA变压器,有功负荷应为20000*0.9=18000KW(功率因数为0.9),所以最多有功负荷不能超过18000KW,变压器带80%为经济负荷,是否可理解为经济负荷为18000*0.8=14400KW

网友A:
只要你的无功补偿做的好,那么在18000kw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么大的变压器无功补偿必须要选择好才行
记得以前好像用过NOKIA的组合电容。

网友C: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下无功补偿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下无功补偿是指什么?
看来你确实是新手

楼主:
还没有人确切回答,20000KVA变压器带多少有功负荷最合适?

网友D:
2楼说的就对

网友E:
是否还要乘以根号3

网友F:
看你的变压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国产的话水分很大。

网友G:
是一台变压器带一台设备还是许多设备?  设备是什么负荷(如电机、电焊机、电阻丝)?

待分别对待。

网友H:
电机和电焊机是感性负载,电阻是纯负载

楼主:
当然是国产变压器,综合性负载

网友I:
P=S*cosφ
变压器带有功能力主要看功率因素。

网友J:
可带设备多少功率这要看你怎么用,你要计算你的设备要一起使用时的电流小于变压器名牌上的额定电流,最好还要减掉5%,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供电局太讨厌了,他们的高压柜里的过电流保护设置的比较小,反正不满额定电流的,恶心的明明可以稍微超负荷就是不给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