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0-78MV转换成标准的0-20MA,可以并一个4欧的电阻行吗?

网友A:
需要一个小电路。

网友B:
只要负载功率不是很大并个电阻是可以的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出电阻值

网友C:
0-78MV估计也是个高内阻电源,短路电流都未必能到20MA,这个一定要加个转换电路

网友D:
感觉4楼zytlc说的有道理。

网友E:
用电压互感器和一个变送器就行了

网友F:
加个变送器就好了。

网友G:
我给你出个电路图,可实现将0~78mV转换为0~20ma的电路图,所用元件很少(一个358双运发,2只晶体管和几个电阻)只需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