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mt 510 触摸屏忘了密码怎么办呀

网友A:
打开触摸屏编辑软件查看密码或者重设新密码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如果电脑上有程序保存问题不大;

网友C:
500系列的容易些 6000 8000的要麻烦些

网友D:
如果忘了用户密码,可以将程序上传出来,反编译后打开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