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功能块怎么做的,循环变址比较

楼主(2011-08-08):
我刚学欧姆龙,看起来有点像三菱的循环变址比较,请高手指点
我知道的D1000是旋转编码器出来的值(0--359),有两个D和D1000比较,大于D小于D+1时W0.00置NO,循环80次。就是不知道做这个功能快。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内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程序
加锁了

网友B:
功能块也能加锁?
你去欧姆龙的官网下载一个功能块的手册 看看就能明白,不是很难~!
http://www.fa.omron.com.cn/default/Index.j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块也能加锁?
你去欧姆龙的官网下载一个功能块的手册 看看就能明白,不是很难~!
http://www.fa.omron.com.cn/default/Index.jsp
先谢谢了,但没有找到,你有吗?发给我:fanxiaojie1@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块也能加锁?
你去欧姆龙的官网下载一个功能块的手册 看看就能明白,不是很难~!
http://www.fa.omron.com.cn/default/Index.jsp

网友B:
没看见第一个功能块有输出啊

网友C:
这是调用功能块的指令,你事先在功能块里作相关的程序,然后在程序中调用
功能块也可以加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知道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