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请教一下做过此类制作的前辈:我想做一个实时的时钟显示,用七段数码管显示时间,只是显示时间而已,除了利用时钟芯片(例如DS12887)类的做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简单点的制作方法了啊,因为如果用DS12887类的时钟芯片做,就要涉及到单片机的数据处理问题,而且所需要的元件也较多,一句话,就是想用最少最简单的方法做出来,请有此经验的前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那就要自己用定时中断来做,以秒为单位,但是年月日比较困难,还是现成的芯片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B:
抄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51单片机就够了,用定时器和中断,实现时分秒很简单,加上星期、年月日也不难,但是程序可能有点多,其实时分秒能写出来剩下的都可以了,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