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8):
新手求教:

   现在需要用到 s7-200和em235模块以及触摸屏对变频电机进行频率调节。

   包括仪表:水流量计a,药液浓度计b。

   通过检测药液浓度,跟设定值做一个比较,根据一个流量与药量的公式,输出一个频率去控制加药泵投加药液的量,药液的量是由电机频率与固定的冲程值乘积得到,其中水量也是变化的

哪位前辈能否帮帮忙?工作考核,救救急!!!!

楼主:
另附小弟QQ
QQ:17926260
希望哪位前辈能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或者小弟的邮箱:17926260@qq.com

网友A:
呵呵;具体的程序还是要自己搞的;
EM235可以直接调用对应的地址;
输入AIW0  2  4  6 ;
输出:AQW0

网友B:
一个PID控制,自己看下有关200的PID控制说明吧

楼主:
谢谢了。
自己也打算学习,但现在是先应急的,头疼啊。领导要求,当是考核,唉……

网友C:
基本的PID调节还是要掌握的,你们领导就是想让你掌握基础,

-----------------------------------

楼主:
不用PID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D(2011-09-07):
不用PID不行呀!

网友E:
3、回收西门子PLC:S7-100、S7-200 、S7-300 、S7-400系列PLC
4、回收AB罗克韦尔PLC:1734、1746、1747、1755、1756等系列PLC、AB变频器

Q*Q:1512022033 CALL:13533 550020

S7-300数字量/模拟量模块:
6ES7 332-5HD01-0AB0、
6ES7 332-5HB01-0AB0、
6ES7 331-7PF11-0AB0、

6ES7 331-7PF10-0AB0 、
6ES7 331-7PF01-0AB0、
6ES7 331-7NF00-0AB0 、
6ES7 331-7SF00-0AB0、
6ES7 331-7KB02-0AB0、
6ES7 331-7KF02-0AB0、
6ES7 331-1KF02-0AB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22-1BL00-0AA0、
6ES7 323-1BL00-0AA0、
6ES7 322-1HH01-0AA0 、
6ES7 322-1BH01-0AA0、
6ES7 321-1BH02-0AA0、
CPU:
6ES7 315-2AG10-0AB0 、
6ES7 317-2AJ10-0AB0、
6ES7 315-2AH14-0AB0、
6ES7 315-2EH14-0AB0、
6ES7 317-2EK13-0AB0、
6ES7 317-2EK14-0AB0、
6ES7 314-1AG14-0AB0、
400系列:
6ES7 412-2XJ05-0AB0、
6ES7 414-2XK05-0AB0、
6ES7 414-4HM14-0AB0、
6ES7 416-2XN05-0AB0 、
6ES7 416-3XR05-0AB0 、
6ES7 417-4HT14-0AB0 、
6ES7 417-4XT05-0AB0

Q*Q:1512 022033 CALL:13533 55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