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我单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设备操作工(炼胶工)工作完毕后,除了按下设备停机按钮正常停机外,还要打开控制柜拉下控制柜内的空气开关,或者是打开动力柜拉下动力柜内的空气开关。同时还要拉下动力柜上的隔离刀闸。个人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安全操作规程,但找不到相关的国家规定。请问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另外有什么明文规定禁止他们这样做?诚盼回复,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空开可以拉,但刀闸好像有点......

网友B:
   违规是指违反“规定”,如果找不到具体的规定,就没有说服力;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规定。

   一方面,要求断开设备电源以保安全;另一方面,打开柜门操作不安全。
   在找不到明确规定,不能说明操作工打开柜门是“违规”的情况下,可以告之正确的操作方法,并严格遵守。

   另外,在相关设计中,可提供操作方便。

网友C:
工作完毕后断电是正常的“规定”
但是把所有的都断了好像没有那个必要吧。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不过我会告诉操作工相关的安全操作程序及自我保护

网友E:
我觉得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
1、塑壳开关或其它开关是有机械寿命的,一般按次数计算,几千次到及万次不等,电流越大的次数越少
2、一般的控制柜开门后只允许专业人员(如电工)操作,一般操作工操作可能会有危险
3、为防止误操作,可以将停止按钮换成带锁定装置的,或带锁的紧急停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