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了个触摸显示器,不会接线,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9):
这个是电路板:
可以正常显示:
现在的问题是,不会接触摸屏,提示的驱动已安装上了。我不知道上图的线怎样和电脑连接,被剪断的那根灰色线,内部是红白线和外面的屏蔽线,用的是什么接口?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
后壳都没了?

楼主:
没有看到牌子,也没后壳,只是听卖家说是在查询机上拆的。但接上电脑后,经过驱动精灵提示,是联想的,已经装上驱动,电脑也可显示。就是不知道图里的灰色线应该怎样和电脑连接。

网友B:
通常跟com口相连,你看看和电路板的连接,黑色是否是地,如果是,那么你就调换红白线接com的2、3,黑色接5.

网友C:
看和你这个线连接的第一块IC的型号来确认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高手,黑线接地,但我接到com接口后,没有反应,电脑没有提示,不知道板子是否坏了。
下图是这个接线的板子:

网友D:
呵呵,你那个是和电脑接的,只要黑线(地线)不要弄错, 红白线,什么接都不怕的

网友B:
还需要触摸屏那部分的驱动,因为没有型号你只能从网上down,看运气了。

网友E:
看看IC然后查询一下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决定放弃,太麻烦了,找不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