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求教: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控制器支持RS232通讯(YAMAHA SRCX 05),手册里使用了RXD,TXD,GND,RTS,CTS等连接线,连接方式与PC标准连线,不知台达的PLC是否支持???

网友A:
如果是RS232接口应该都支持,通讯方式要选一种两方都支持的.

网友B:
plc一般支持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