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噪声的抑制
(1) 噪声的类型
变频器工作产生的噪声,可能会对附近的仪器设备产生影响,影响程度与变频器控制系统、设备的抗噪声干扰能力、接线环境,安全距离及接地方法等多种因素有关,噪声的类型包括:静电感应、电路传播、空间传播、电磁感应等。

(2) 抑制噪声的基本对策
1、噪声传播路径 减小影响对策
2、 外围设备的接地线与变频器的布线构成闭环回路时,变频器接地线漏电流,会使设备产生误动作。此时若设备不接地,会减少误动作。
3、 当外围设备的电源和变频器的电源共用同一系统时,变频器发生的噪声逆电源线传播,会使同一系统中的其他设备受到干扰,可采取如下抑制措施: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安装电磁噪声滤波器;将其它设备用隔离变压器或电源滤波器进行隔离。 (1)容易受到干扰的设备和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安装。信号线应使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并应尽量远离变频器和它的输入、输出线。如果信号电线必须与强电电缆相交,二者之间应保持正交。
(2)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的根部分别安装高频噪声滤波器(铁氧体共模扼流圈),可以有效抑制动力线的射频干扰。
(3)电机电缆线应放置于较大厚度的屏障中,如置于较大厚度(2mm以上)的管道或埋入水泥槽中。动力线套入金属管中,并用屏蔽线接地(电机电缆采用4芯电缆,其中一根在变频器侧接地,另一侧接电机外壳)。 避免强弱电导线平行布线或一起捆扎;应尽量远离变频器安装设备,其布线应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信号线和动力线使用屏蔽线。具有强电场或强磁场的设备应注意与变频器的相对安装位置,应保持距离和正交。
 现场配线与接地
(1) 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线缆(U、V、W端子引
出线)应尽量避免与电源线(R、S、T或
R、T端子输入线)平行走线。应保持30
厘米以上的距离。
(2) 变频器输出U、V、W端子三根电机线尽量
置于金属管或金属布线槽内。
(3) 控制信号线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与变频器PE端相连,靠近变频器侧单端接地。
(4) 变频器PE端接地电缆不得借用其它设备接地线,必须直接与接地板相连。
(5) 控制信号线不能与强电电缆(R、S、T或R、T与U、V、W)平行近距离布线,不能捆扎在一起,保持20~60厘米(与强电电流大小有关)以上的距离。如果要相交,则应相互垂直穿越,如图3-16所示。
(6) 控制信号和传感器等弱电接地线必须与强电接地线分别独立接地。
(7) 禁止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R、S、T或R、T)上连接其它设备。

网友A:
(6) 控制信号和传感器等弱电接地线必须与强电接地线分别独立接地。
很有这个必要,有时候会忽略这条

网友B:
这个原则,都是知道的。关键的问题是“实战”,在实际中遇到干扰了,怎么查?怎么运用现场受限制的环境条件,根据原则去有效的处理。这个才是真的东西。

打个比方,用户现场没有条件,强电和弱电只能走一个通道,怎么办?再比如,现场没有铁管或金属沟槽,怎么办?还比如,现场的地线对地电阻不满足小于4欧姆的规定,地线上的“噪声”很大,怎么办?等等。

利用现场倍受限制的现有环境条件,把电磁噪声限制在最低,让系统能够可靠的工作。这是一个工程师面对的难题。再难也得干。抗干扰的条条框框是死的,而人的办法是活的。所以抗干扰的处理方法可就是五花八门了。

网友C:
多多实践·······

楼主:
先学好理论,然后应用于实践,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就像学习一样。多参考这些原理的东西也是不错的。

网友D:
学习固然是是重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能得到有经验的前辈知道会事半功倍!

楼主:
找份不错的工作
好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