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我公司一台160kw三相交流电机,星三角启动,启动前的线路上安装3个630A的老式熔断器,近期频繁出现烧1相熔断器的现象,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
换一个630的空开

网友B: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C:
烧断的是同一相熔断器吗?
新换上的熔断器,质量是否有保证,熔体与底座接触良好否,熔断器是RTO的吗?

网友D:
电动机的绝缘测量过没有?

网友E:
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F:
可能三相不平衡,摇一下吧

网友G:
我单位用1500A熔断器

网友H:
电机启动过电流,要看看是负载的问题,还是电机自己的问题?

网友I:
先看看到底是不是星先启动了?

网友J:
这应该是不难判断的吧,
1、以前是好的,近期才开始烧,就不要去考虑某些人说的换开关之类不负责的话,好像630塑壳象青菜一样便宜似的,再说630熔断器已经足够大了。
2、如果总烧其中一相,为什么不先量一下电流,如果电流不大,可以在正常运行时用手摸摸熔断器,如果这一个熔断器温度特别高,那么肯定熔断器的连接部分接触有问题了,仔细检查吧
3、作为一名电工出现问题首先应该仔细观察、分析、判断,而不是先到这里发帖,首先别人不是很清楚你的实际情况,其次网络上的答复是没人给你负责的
个人意见,不要生气!

网友K:
先量电流吧,感觉是接触不良

网友L:
12楼说的很好!

网友M:
三相不平衡了吧,我量4,5千瓦的电机,三相电流都差2A

网友N:
换断路器吧!没见过用保险的!

网友O:
看下三相电流平衡否,若是短路的话要烧两相,像经常烧一相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P:
可能三相不平衡,也有可能是线没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