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通讯

楼主(2011-08-09):
请高手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USB转串口线及下载线在别的地方成功联机过吗??

网友B:
1.将com1、com2关一个,用那个开那个
2。com2是偶校验,电脑上应一样。
3。确认下载线是正常的

楼主:
海泰克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的问题解决了是我的数据线出了问题新买的就坏了。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电缆这些还是买屏的时候让代理商配给你,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的;
外面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C(2019-05-26):
回复 网友A:
我的用的USB口,也是这么个情况。怎么也连不上。USB打印机线别人用着下载程序没问题。